[求助] 无源器件竟然有增益。什么原因?

楼主(2016-07-11):
正在调的一个射频板子,有块电路经过一个无源滤波器,前后有隔直电容,发现从输入到输出,信号竟然放大了 5dB左右,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不合理
有calibration 過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仪器校准吗?

网友:
接地不良。

网友:
可以先看一下S21是不是0dB 就可以知道有沒有校正或是接觸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S21 需要网络测试仪器吧?没有啊。。。

网友:
如果阻抗发生变化,比如输入端50欧姆,输出端100欧姆,理想情况下你的信号可能翻倍(当然啦,理想情况下功率不会变大),变压器就是简单的例子。所以需要更详细的情况才能找出问题来 -- 比如电路图,版图,用什么仪器,什么频率,等等 -- 第一个问题是:你的期望值是什么?也有可能根本没有问题。在你确定了有问题之后,前面同学提到了校准,接地,如果频率高的话,你看看走线有没有电容耦合的可能性。

网友:
突然发现楼主和前面这个同学,一个chen.terry,一个TerryCheng,差一点完全重名,也算是缘分

网友:
仪表校准下

楼主(2017-05-19):
回复 网友B:

    啊,真还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