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些情况需要设置set_fault_path???

楼主(2016-07-11):
哪些情况需要设置set_fault_path???

网友:
set_false_path吧,当一条path跨越两个不同的clock domain时,或者在逻辑上不可能通过的path,需要设置成false path    后端新手的一点浅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set_false_path,逻辑上不可能通过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虚假路径,小红书有讲,你可以把讲STA的那章看看,里面举了个例子,同一个sel信号控制两个2选1,一共四条path只有两条是真的,即sel=0和sel=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红书指的是哪一本啊?

网友:
一般是timing违例很离谱的,做流程的人千万不要私自加false path的约束,找设计人员确认是否为false path。除了默认的异步信号之间的false path,其他可能的false path就是工具默认做了检查,但实际设计可以不用关心的时序路径,这类false path并没有所谓的共性特点,它是跟具体逻辑设计相关的。

网友:
1.           从逻辑上考虑,与电路正常工作不相关的那些路径,比如测试逻辑,静态或准静态逻辑。
2.          从时序上考虑,我们在综合时不需要分析的那些路径,比如跨越异步时钟域的路径。

网友:
在电路中不需要量timing约束的path, 比如是两个异步时钟之间的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