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电路疑惑

楼主(2016-07-11):
与非门,输入为A、B,输出为Y。输入高电平Vih>2.3V,输入低电平Vil<1V。
那么,
1.当A=1,B由高电平下降至1.5V时,Y=?
2.当A=1,B由高电平下降至0V,但是在1.0V时有一个小回沟,Y是怎么变化的?
3.A、B同时上升或下降,在1.0V至2.3V这一段电平范围内,Y是怎么变化的?
4.A和B同时一个上升,一个下降,在1.0V至2.3V这一段电平范围内,Y是怎么变化的?

重新学习数电想到上边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基本上是非稳态。但是无论是BJT还是MOS,输入是确定的,输出也必然是确定的,为什么最终Y是非稳态呢?请指点,多谢!

网友:
建立和保持,信号跳变时候要信号符合建立和保持的时间要求

网友:
模电没学好,数字0 1变化的中间过程就是放大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