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设计中同时用到了上下边沿的,怎么约束时序?

楼主(2016-07-12):
我做了一个同时支持奇偶的分频器,奇分频是同时用上下沿计数,然后相或得到的50%占空比的,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由于我设计中的输入时钟比较高,最高可能是480M,结果用DC综合时提示有一条路径时序不满足,看了下刚好就是上升沿到下降沿的时序不满足,

请问该怎么约束呢?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能看到时序违反,那就说明这条path已经有约束了。
分析下这条timing path 约束是否正确,如果不对,设置成false path或者 clock降频设置 或group path设置等
如果频率是对的,不满足就是要进行时序优化,再不能meet就不能sign off 咯

网友:
时序不满足,问题不出在你的约束上,你如果修改约束让时序pass,那就是降频,不是你的设计目标。
输入时钟480M,奇数分频使用上下沿得到50%占空比,相当于分频电路要跑960MHz。
1、修改设计尽可能降低组合逻辑延时直到timing pass
2、修改设计也无法做到,只能说明此工艺下,这个电路做不到960M。

网友(2019-03-26):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