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inear提供的基准系列IC

楼主(2016-07-12):
看了一个LINEAR提供的基准系列IC,精度太高了,感觉不可思议,是否他们的工艺特殊?

网友:
肯定的,这些欧美IDM的工艺真的是性能超群,当然成本也高。曾经试过一个二极管连接的NMOS在0.6V高温下漏电,但原来的芯片应该是不漏电。。。同样结构的LDO,性能可以高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