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差分放大器尾电流管用反馈做偏置

楼主(2016-07-12):
如图差分放大器的尾电流管偏置,直接串电阻做反馈也可以啊。
与设置复杂的偏置电路(例如从外部调电压电流之类)相比,缺点在哪里。
测试不方便?可制造性差?

网友:
一般不这么做,电流不可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可控。放大管的G,D端是确定的(G端可能直接接VDD,D端可能是接电阻或有源管,总之是确定的,而且D端偏置对放大管影响不大)。
尾管的G,D端(也是放大管的S端)由于反馈,都是确定的,尾管S端接地。

网友:
尾管的G,D端,随 对管共模电压的改变而改变

网友:
这相当于用一个diode来提供尾电流。共模增益会变大,所以共模抑制比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