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结构的buffer缓冲器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啊?

楼主(2016-07-12):
如下图,把第二级改成PMOS-CS结构,又怎么样?感觉CMRR仍然会很差吧?还有什么缺点和优点啊?

网友:
单端输出目有CMRR的概念吧。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二级结构的运放接成负反馈的形成的单位增益buffer。优缺点以二级运放的优缺点来分析

网友:
优点:该结构不需要cmfb, 而且有M3和M4控制common mode output
缺点:增益不高,做buffer时offset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哈~

网友:
这个电路镇不觉得有啥好处,M3/M4这样子diode连接,即便反馈,跟随精度很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啥好处!这么低的增益,基本不太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