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XL时怎么用自己做的pcell?

楼主(2016-07-12):
问题:自己做了一个pcell的库,现在想在xl时直接像正常PDK那样调出来,这个要怎么做啊?         先谢谢了!

网友:
加map文件
connectivity--update--map file

网友:
嗯,map文件,里面写上device库的cell对应你pcell库cell的映射,具体参考cadence自带的文档吧,有例子可以参考的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如果是直接XL调用的话,两种方法,一种是在.cdsinit里面修改LayoutXL调用库的顺序;另外一种直接在Launch下拉的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里面有physical library list,在那里加上你的pcell库就可以了

网友(2019-06-02):
ok amazing

网友(点评):
我去,积分还能是负的吗。

网友(2019-12-18):
怎么操作?

网友B(2022-05-26):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如果是直接XL调用的话,两种方法,一种是在.cdsinit里面修改LayoutXL调用库的顺序;另 ...

自建pcell加入后,xl能出来了,但版图值不会跟着schematic的值改变,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2-07-28):
引用 网友B:
自建pcell加入后,xl能出来了,但版图值不会跟着schematic的值改变,怎么解决呢

...

设置CDF

网友(2024-03-22):
请问楼主能分享一下怎么自己做pcell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