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沿采样数据问题(有时采样到沿前的值有时又采样到沿后的值)

楼主(2016-07-12):
最近在搭uvm环境写driver的时候碰到的问题,用时钟沿去采样接口信号,有些信号采样到沿前的值有些信号采样到沿后的值,导致在写driver时都不确定到底是采样到了沿前还是沿后的值,不知是哪个地方的问题,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是否能够帮我解答下,需要如何解决才能所有接口信号都采样到沿前的值,多谢了!

网友:
要么调整接口外的数据信号延时,要么调整芯片内的时钟延时,最终目的都是使得采样时钟沿处于数据中间。DDR的数据采集原理也无非就是这两个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He is writing testbench, so just adding delay or use negative edge to sample is enough.

网友:
用相反的时钟沿采,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