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FPGA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6-07-13):
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们,关于FPGA综合,如果verilog程序中的一个module块里有多个不同频率的时钟,那么FPGA综合出来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时序上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异步时钟是不会分析的,你自己要通过双端口RAM,FIFO或者同步电路转换时钟域啊

网友:
QII默认所有时钟都是相关的,需要手动做set_false_path或clock group约束,才能禁止做跨时钟域的分析,你的模块中如果有多个时钟,需要看是否有跨时钟域的路径,有的话要做跨时钟域的处理(跨时钟域处理有很多种方式,到网上收收)然后禁止QII做跨时钟域分析!

网友:
不错的东西,下载来看看

网友:
你这个做法是不规范的,综合出来的电路并不是最优的,当然编译工具不一样,结果会不一样。时序不是约束出来的,是代码写出来的。最好按照规范来写。

网友(2016-12-11):
自己例化一个simple dual  RAM看看两个时钟是什么情况

网友:
以前这样干过,反正综合过程不会报错,但是没有下载到板子上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