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mmrf simulation ERROR

楼主(2016-07-13):
用smic18mmrf 1.8V的MOS管仿真没出现ERROR。为什么同样是smic18mmrf ,3.3V的管子就出现了错误?

ERROR (SFE-23):“input.scs”  ... is an instance of undefined model lp33
ERROR (SFE-23):“input.scs”  ... is an instance of undefined model ln33

smic18mmrf仿真错误

smic18mmrf仿真错误

哪位高手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是 仿真库model library 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ERROR (SFE-23):“input.scs”  ... is an instance of undefined model lp33
这个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 model问题啊
对应的器件要有对应的mod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添加model? 能不能简要说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很基础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lp33有对应的3.3V的器件比如我的N_18_MM对应n_18_mm 添加model library的时候找对应的.sc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