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8DPSK如何进行软解调

楼主(2016-07-13):
各位大侠,8DPSK如何进行软解调,因为解调之后的软信息,需要送给viterbi或LDPC译码器,提高译码增益。

网友:
首先要把查分信号去掉 8DPSK 转化到 8PSK  然后用LLR 的近似去计算概率作为软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网友(2017-11-15):
这种纯算法类的,估计找不到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