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如何利用NC(noise circles)进行输入阻抗匹配

楼主(2016-07-13):
cadence中在main form 中选择NC(noise circles)并将其绘制,如何选取NF=1.1dB圆上一点的阻抗进行输入阻抗匹配。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小弟谢过了

网友A(2020-04-09):
在ic61版本里面,鼠标放在圆图上,直接看左边的Zd。但想要匹配出来,首先要确保NF=1.1dB的circle没那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ic61版本里面,鼠标放在圆图上,直接看左边的Zd。但想要匹配出来,首先要确保NF=1.1dB的circle没那么小。 ...

此阻抗值为你从lna看向port所需要的阻抗。

网友(2021-03-23):
引用 网友A:
此阻抗值为你从lna看向port所需要的阻抗。

这个是啥意思嗷,我不太懂那个Zd显示的是啥

网友(2021-07-09):
蹲一个答案,我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