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2013 优化求助

楼主(2016-07-13):
初学ADS 用的2013版,在仿低通滤波器的时候发现GOAL 优化里有一项Expression无法选择,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

网友:
自己输入,如dB(S(1,1))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编辑

网友:
楼上正解,也可以先在公式编辑框中编辑好再调用。

网友:
you can use input db such as s(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