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xrc 提取参数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7-13):
starxrc 时候提示 $PINX_Y 的location 没有定义。
在lvs的rule里看到这么一句话 LVS PUSH DEVICES SEPARATE PROPERTIES YES 注释后,$PINX_Y就可以生成。
哪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SVRF对LVS PUSH Devices有详细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找到你说的手册了,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