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fn pll里面pfd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6-07-13):
在采用delta-sigma调制技术的小数锁相环里,为了消除小数杂散,一般的方法会有,FIR滤波,DAC补偿,还有高阶调制器等等。
但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就是PFD的两个输入。

我们知道在传统整数型锁相环里,PFD的两个输入为参考(或者其分频信号)以及分频器输出信号。但是在小数型锁相环里,分频器输出与参考信号并不完全同相位,而是存在一个随机的偏差。

各位在设计小数型锁相环的时候,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希望不吝赐教。O(∩_∩)O谢谢

网友:
这不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 FNPLL 中pfd的输入信号本来就是有偏差的呀,最简单方便的是靠LPF去完成进一步滤波的...
你想想 VCO的输出频率,divider之后的频率,还有 输入参考频率它们的关系

网友:
突然想到,好像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满足你 pfd 两个输入信号间相位差较小的

VCO多相位输出,然后根据DSM的输出选择不同的相位送入Divider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是我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