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memphy ip核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6-07-13):
最近在使用altmemphy调试ddr2的读写,目前遇到一个问题, 我用signaltap抓取ip核的端口信号(local_*)以及与ddr2的接口信号(mem_*),local_init_done也已经被拉高,当user logic对IP核执行完写数据,再进行数据读取时,local_rdata_valid和local_rdata都是有效的,而且local_rdata也基本等于我写进去的数据(没有一个个去比对,大致是一样的),但很奇怪为什么ddr2的接口信号始终观察不到,包括cke都是一直低电平

楼主:
另外,下载到板上的时候,还提示了我,.sof  contains one or more time-limited megafunctions that support the OpenCore Plus feature that will not work after the hardware evaluation time expires.
上网搜了一下,好像是我的这个DDR2的IP破解有问题,无法使用,既然如此,为何下载到板上后,local_rdata和local_rdata_valid都可以有数据呢?

网友:
IP核破解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把IP核修改了一下,破解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下载后不会再有提示窗口,可以生成.sof文件了。可是端口上的信号还是无法观察到

楼主:
关于IP核的破解,大概说一下吧。
大家把C:\altera\11.0\quartus目录下的license.dat打开,可以看到有如下一句话:
FEATURE 6AF7_00A2 alterad 2035.12 permanent uncounted E75BE809707E \

这里6AF7是Vendor的代号,00A2是NIOS的产品代号,这里我们需要把这句话所在的段复制两遍,然后把00A2的地方用DDR2的IP核produce id去代换(有两个id,所以需要复制两遍),而DDR2的IP核,可以通过打开IP核界面,在DDR2 SDRAM Controller with ALTMEMPHY这句话的右边,有一个about按钮,点开它,会有一行叫PRODUCE ID一栏,DDR2的IP核是00BF,00C0,用这两个号去替换刚才复制的两段中的00A2的地方就好了。下图就是获取produce id的地方

下图是补充完后的License.dat

此时打开license setup,会看到原有的license megacore functions中多了两行

然后再重新编译,就不会出现第二楼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