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HFSS和CST区别的问题

楼主(2016-07-14):
当我们在讨论HFSS与CST的区别的时候,大家说得最多的除了前者是基于有限元法,后者是基于时域有限积分,二者算法不一致以外,似乎还会提到一句:“HFSS 是闭场比较准,而CST 开场比较准。”那么问题来了,这里说的闭场、开场具体定义是什么呢?求牛人解答。

网友:
字面理解是闭场指滤波器,波导之类的结构,开场指天线之类的辐射场。
个人理解CST是从时域解换算到频域的,精度应该会比HFSS直接频域求解的差一点点吧,不过算宽带的时候速度快些。

网友(2017-08-18):
经验之谈,CST放宽带确实好用,以后毫米波仿真我觉得CST会比较HFSS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