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点亮金属线,怎么进行层次选择?

楼主(2016-07-14):
各位大神,我想点亮版图整体中的一根线,总共是4层金属,电容是M3和M4的金属电容。点亮的过程中,就会将M3M4电容点亮。请问,怎么设置,才会不点亮M3M4电容,只点亮M3和M4金属线之间的连接???????

网友:
我觉得这个和版本还有。tf 都有关系,最新版的candence 提供自定义的连接关系,好像是有个界面的。
还有一点,你确定LVS已经clean 了?

网友:
点亮快捷键后按F3,会有选择点亮在哪个layer层断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点F3之后出来一个界面,只是选择金属之间的连接关系啊。但是M3M4电容是CTM3加VIA34来连接上下金属的。在点亮快捷键之后,再F3出来的界面中,是没有关于CTM3断掉的选项啊。怎么样设置成遇到CTM层次就会断掉,不会继续点亮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LVS是过的。但是想检查版图的电源线走向布局,所以想整体点亮。但是M3M4电容是CTM3加VIA34来连接上下金属的。在点亮快捷键之后,再F3出来的界面中,是没有关于CTM3断掉的选项啊。怎么样设置成遇到CTM层次就会断掉,不会继续点亮下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选M3到M4的孔,点亮就不会点亮M3到M4的连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有用到M4啊,就必须要点亮M3和M4啊,但是又不想因为M3M4电容而点亮这种线,这种线希望是断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貌似没什么好办法了,只能开关来回切换了,要不然先去掉电容不保存后面撤消回去,再或者点亮的过程中ctrl+C,只点亮一部分net

网友:
楼主在不在啊?能否说下怎么点亮layout?我知道sch里面按数字9可以点亮线,layout不知道怎么点亮,望解答,QQQ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virtuoso,在layout界面上面点Connectivity——Mark net,点击F3进行连线层次的选择,然后再点击你想要点亮的线就OK了

网友(2017-06-16):
回复 网友C:

   数字6,然后点线,d,取消点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们,那是你设置的热键,别人的工具热键可能就不是6了,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615 616 617版本的话应该是中括号,点亮[,取消点亮应该是],在你没有改变原始bindkeys情况下是这样,也就是你没有改变原先的热键,如果你改了原先的热键那就不一定是哪个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在connectivity下的nets中找到mark然后点击,然后按F3,后会出来一个options,里面有stop layers的设置,你设置你的电容的标识层,比如是lvscap等(不知道你用什么工艺),然后把它设置成stop layer这样就不会把电容的上下极板全部点亮了

网友:
學到蠻多做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请问51能设置吗,我知道61能这样设置,但是51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这个问题我需要帮你好好研究研究,等我搞明白了告诉你,因为我用的基本都是61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了,我们51  61 混着用,所以有时很不方便。

网友(2017-08-25):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2022-06-29):
点亮快捷键是哪个

网友G(2024-10-23):
大佬们,点亮快捷键是那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佬们,点亮快捷键是那个呢?

leHiMar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