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lass d反馈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6-07-14):
上图是class d架构图,有几个问题,请大家帮忙。
1 红色圆圈中的电容有什么作用?是否有相关文献?
2 会不会影响稳定性,是否需要再补充一个zero?
3 电容值怎么取?

网友:
一般你做这个class D, 有个模型或者传输函数的,你没有根据这个实现吗?
   应该主要是滤高频的,那个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的架构一般是没有这个电容的,但是加上这个电容好处是什么?

网友:
预先filter变成比较像analog的信号,不然swing得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