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工艺库问题,工艺库没有symbol

楼主(2016-07-14):
你好,目前我们用的一个fab厂比较差没有symbol,只有layout gds和仿真的model文件,没有symbol,请问原理图设计怎么做啊?请教一下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用analogli库就行,将model name换成你实际工艺的model就行。如果你选择的工艺有特殊器件,如五端器件,也可以自建symbol,用CDF编辑相关参数。

网友:
有model就可以自己建,根据model参数,相应修改cdf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