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高压和低压的分界线是多少

楼主(2016-07-14):
是5V还是3.3V?

网友:
要根据实际情况吧!
对于LED driver IC来讲:
LV:1.5V/1.8V        MV:3.3V/5V/6V/7V        HV:12V/16V(包括正负压)
对于简单一些的MCU来讲:
LV:1.5V/1.8V       HV:3.3V/5V

网友:
这个根据不同的process 都不一样的吧。看看你的design rule

网友:
同意4楼,不同工艺的高低压是不一样的,看design rule靠谱

网友:
这个看process 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