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中未插入scanchains,但用EDI placeDesign时报错scanchains exit in this design

楼主(2016-07-14):
在使用EDI 进行placeDesign 时,显示error :“Scan chains exit in this design but are not defined. Placement and QoR can be impacted in this case!”。但是,我在设计中并没有插入扫描链,软件是怎么检测出有扫描链,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
并不会有影响,scan chain是用来做DFT的,不影响function.
如果你使用了scanreorder的话,timing会更好,但ATPG需要重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

网友:
setPlaceMode
-reorderScan
看一下这个cmd & optition。指定scan def与不指定的区别。

网友:
工具应该是发现scan pin有连接, 但找不到可以用于优化的scan def的信息。

网友:
意思是你的design中存在着scan连接关系,但是却没有定义。这样工具会把scan cell当成普通的flip flop。在placement时,就会去考虑优化timing,而我们一般scan cell在placement时不考虑优化的,因为考虑了反而会影响正常std cell的摆放位置。所以这样便会影响placement的质量。

解决方法是:
(1)defIn scan def或者手动specify scan chain
(2)如果你placement时不关心scan连接关系,那可以手动取消所有scan cell的连接关系,比如将scan pin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