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PIN开关如何仿真开关速度

楼主(2016-07-14):
S参数仿真要求不高 但是就是需要时间小于10ns 用于调制信号用 有大神知道怎么可以仿真通断时间吗~谢谢了

网友(2016-09-09):
ADS仿不了,时域仿真不行,PIN的模型比较复杂,开关速度还受驱动器的影响,只能自己根据提供的PIN参数简单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