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查看锁相环的相位裕度或者是相位裕量?

楼主(2016-07-14):
如题。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A:
只能设计阶段进行理论计算吧  还没见过仪表可以直接测试这个指标的

楼主:
这样啊,谢谢了!

网友(2021-05-19):
引用 网友A:
只能设计阶段进行理论计算吧  还没见过仪表可以直接测试这个指标的

请问下锁相环相位裕度如何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