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le编写

楼主(2016-07-14):
最近在学习DRC RULE编写
有一个写法想请教
我想对特殊的NET线写DRC RULE,但是这条线不是单一METAL,有从METAL1接到METAL2,接到METAL3,我可以写到抓到这条METAL1,但是要怎么写能把这条NET的所有METAL都抓出来?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是按下面的方式处理的,供参考。

三层金属,在数据中先给需要抓的线上添加一个label(添加在metal1线上)

VARIABLE net_name "abc"

LAYER m1 101
LAYER m2 102
LAYER m3 103
LAYER v1 111
LAYER v2 112
LAYER  label 1000
TEXT LAYER label

CONNECT m1 m2 BY v1
CONNECT m2 m3 BY v2

ATTACH label m1

target_m1 = NET m1 net_name
target_m2 = NET m2 net_name
target_m3 = NET m3 net_name

target_m1、target_m2、target_m3就是这条net上各层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再詢問一下
您說到的這個方法能把三層METAL全部抓出來,要怎麼寫才能將這三層METAL讓它認為是一層,我有想過用OR把它串起來M =(target_m1 OR target_m2) OR target_m3
不過這樣的話,如果這條NET不止一條,並且有交叉,就會全部算在一起了,有沒有什麽辦法就是又能讓三層METAL整合起來,又能分清交叉起來的NET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试试在之前的代码后面加上
rule_test {
             @ target net
             COPY target_m1
             COPY target_m2
             COPY target_m3
}

run这个rule,最终的DRC报错应该就是你想要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学到很多东西,
    不过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方法是通过标注net name来识别特殊的NET线,因为目前公司LAYOUT上的特殊原因导致这种NET在LAYOUT上不少,如果每根都标的话似乎不太现实,有没有办法在不用标注的情况下识别到这种特殊NET?(当然如果实在不行也没有办法,如果有什么思路的话,提点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这种特殊的net有什么特点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什麼特點,就是metal1有特殊的地方,所以我能先抓到這條特殊NET的最開始的metal1
但我要怎麼通過這條metal1,把這條NET的其他metal層抓出來就不會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试试NET INTERACT

target_m2= NET INTERACT m2 target_m1 >=1
还是需要先用connect定义连接性,然后用上面的命令,target_m1是你说的特殊的m1,target_m2是这条net上的m2,以此类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按照您的rule run drc报错了,怎么能把这个net单独放在一个cell里呢?现在只是报出错了

网友:
谢谢楼主提出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抱歉,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可否在详细描述一下。
你说的报错了,是规则有bug,还是报出了你要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我描述的不清楚,按照你的rule报出了想要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把报出错的layer提取一个单独的gds来呢,比如我想把接vss的所有layer提取出单独的gds怎么能做到呢?现在只能在原来的版图中显示出这条vss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一般是这么做的,供参考:
    假设需要将rule_a的结果导入到一个gds中
    rule_a {
           .....
           COPY mx
    }
  DRC CHECK MAP rule_a GDS 101 'rule_a.gds'
其中101是输出的图形映射到哪一个版图层上。

这个方法稍微麻烦点,如果你要输出多个层上的图形的话,需要拆开写多个rule,然后分别用DRC CHECK MAP映射至一个gds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试了下,可以抽出gd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一下能不能把via抽取到gds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已经试出via来了,不用回答了

网友:
谢谢楼主提出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2016-09-21):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沿用你提供的方法抓电源线,但是我发现它有的地方不会抓出来呢,而且在top层没有标label的话drc就不会报出来电源信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之前提供的方法只需要在metal1层添加label,但是各层的连接关系都要用connect定义好。您提到top抓不出来,是否是连接关系定义的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已经找到问题了,解决了。。。。

网友(2020-11-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如果想抽出多层,各自成为一个cell,最终在一个gds里呢,应该怎么多呢?如抽出net vss的为一个cell, net gnd的为另一个cell,但是这两个cell在同一个gds里

网友E:
请问你是怎么学习写的呢?有专门的书吗?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是怎么学习写的呢?有专门的书吗?可以推荐一下吗?

看calibre的手册把,比如svrf。

网友(2020-12-14):
附件

465 Bytes, 下载次数: 11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2022-12-1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试试NET INTERACT

请教一个问题:
calibre提取电源线时 via3会丢失一部分 现在不知道问题点是什么?谢谢
下图是via3的部分

网友(2023-06-29):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是按下面的方式处理的,供参考。

三层金属,在数据中先给需要抓的线上添加一 ...

你好,想请教一下如何编写一个drc rule,就是mos的drain和source端,接入了标记有3.3v电压标识层的metal(无论在哪一层metal标记,比如M5标记的3.3v(m5 dummyl)标识层,一直连接到M1然后再接入mos的d/s端)会有报错提示。

网友(2025-02-20):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顶顶顶!同问怎么单独把想要提取的信号线单独抓到一个cell里面!

网友(2025-05-09):
王南插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