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双极运放的几个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6-07-15):
双极电路

双极电路

初步接触双极电路,不是太懂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问题1:疑问1处的作用,是启动电路吗?还是?
问题2:疑问2处的NPN管是保护用的还是?
问题3:疑问3处的动态电流沉电路在接成BUFF状态下,输出VDD/2时,应该属于静态状态吧?为何该支路有电流而且电流很大呢,接近1mA?如何动态调整的呢,不懂?
问题4:Q8,Q21为何要用PMOS管用三极管不行吗?

网友:
1,个人觉得是启动电路,D1 Q1和左侧支路共同构成启动电路。
2,感觉是电源电压突变时,分流最后你那条支路的。
3,Q21要监控输出电压波动,所以用压控device。当输出降低时,PMOS电流增加,Q16基极电流增加,从Q18抽电流,使输出电位升高,达到负反馈效果。
4,Q21如3所述,Q8感觉就是个电阻,可以更加灵活的调节偏置支路的电流吧。如果换成bjt,bjt两端电压就是个固定的diode,但注意到他们都是给Q15和Q16提供偏置的,且他们所在支路也很相似,只是上下差了个diode,如果Q8换成bjt的话,就很不对称了。
做mos多了,看到bjt电路很不熟悉。。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