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版图中的红线怎么去掉

楼主(2016-07-15):
如图,在Virtuoso中编辑版图的时候,使用“只看某层”的操作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红线?
放大到很局部的时候,红线就消失了。
请问是哪里设置得不对吗(一直找不到),怎么去掉它,谢谢!

网友:
调出来object版块,里面的instance、via选择不显示就好

网友:
调出Display Options单元框,Filter下的Size由原来数字6改为0就好

网友:
LSW窗口中,点击Show Objects,将Inst的Vis勾掉不选中,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Objects 里面把Mosaic 的勾去掉即可

网友:
三楼说的在理 其他楼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学是学到了 但是 没懂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8-12-06):
大家如何解决的,特别是当版图很大时,即使在display options-filter讲size设为0还是有这些红红的东西

网友:
大家如何解决的,特别是当版图很大时,即使在display options-filter讲size设为0还是有这些红红的东西
引用 网友A:

2#的答复

网友(2019-04-09):
照前面五楼说的做了,解决了问题。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