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forever里可不可以加条件语句case

楼主(2016-07-15):
求大神帮忙,在forever里如果加了case条件语句的话。 我每次做一个选择能不能都执行到呢?forever里会不会读到case里的东西啊?
因为我还用到了trigger 和mailbox传数据, 当我trigger case里的第二个情况的时候就get不到我put进去的数据, 卡住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可以的, 但要小心不要陷入 0ns 的無限廻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我现在感觉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里, 而且里面的语句并没有顺序执行, 例如case里的就提前于case外面的语句执行了。 感觉很奇怪。 当我trig 第二个情况的时候, 我检查了trigger并没有设错, 但是读出来的值却不对。 不知道到底哪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