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xc7k325t 怎么使用spi flash来存储数据

楼主(2016-07-15):
如题,现在在用xc7k325t ,需要使用spi flash来存储一些用户信息 ,这个怎么操作啊? 怎么在FPGA里实现对SPI FLASH的读写操作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可以用软核microblaze,挂个SPI接口,就可以操作FLASH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些文档还是不大明白spi flash 有联系方式吗?加个好友请教一下

网友:
按照SPI FLASH的时序来写驱动接口即可,verilog写或者像2楼说的使用microblaze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有联系方式吗?想详细问一下spi flash这个问题

网友(2016-10-17):
自己写一个flash控制器就可以了

网友:
实现SPI接口逻辑和Flash操作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