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报告中最后一列的 r f 是怎么决定的

楼主(2016-07-15):
一条时序报告中,最后一列的 r 上升沿   f  下降沿 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咱们并没有个设计提供输入,那工具是依据什么来判断的呢

网友:
不作特殊约束时,起点rf都会考虑,经过cell时会看lib里面的unate信息。如果时钟路径上unate不统一(如遇到XOR),通常neg-unate会被丢掉并报warning。

pos-unate:BUF OR AND AO OA...
neg-unate:INV NOR NAND AOI O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