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验证LVS时同时关联virtuoso和LAKER的讨论

楼主(2016-07-16):
电路用的是virtuoso,版图用的是LAKER,用calibre做lvs时,环境变量设置的Socket 和 hostname一致,也connect成功,为啥LVS时的错误无法在virtuoso中显示出来?

网友:
电路用virtuoso 版图用laker 显然就不是XL 有对应关系的 自然schematic export就会error 不如把gds从laker中streamout出来 然后calibre gui ,layout直接填gds schematic export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