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射频功耗计算的求助

楼主(2016-07-16):
各位大大,小弟作为菜鸟一名,对于射频功耗计算方面有些问题想请教。我在功耗计算时,用PSS仿真,觉得有四种方法计算功耗,不知那种才是正确的。

1. 用PSS的HB仿出电源电压结点处电流的RMS值,再与直流电源电压相乘,算出功耗。
2. 用PSS的HB仿出电源电压结点处的电流波形,再由瞬态波形算出功耗。
3. 用PSS的HB仿出电源电压的电压和电流的RMS值,再二者相乘得出功耗。
4. 直接用PSS的HB仿出直流电源的Power值。

直流power

直流power

电流Trans

电流Trans

电流RMS

电流RMS

网友:
我觉得楼主提了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我至少不同意第一个,楼主是算电源的功率,我是以功放管管耗为类比的,假如管子工作在A类,其正弦电流波形的DC分量应该等于偏置电流值,低于peak/根号2的有效值。
假如不用统计上的定义去套RMS,只考虑正弦信号的话,只有电压电流波形都不失真且同相的话才能用有效值去算功率吧。
其他的还要再想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第四种方式要靠谱些,因为他跟用瞬态算出来的要相近一些,用RMS算出来的要小根号2倍。不是很明白Cadence的RMS值是怎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