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画图

楼主(2016-07-16):
我想使用matlab从文件中读取数据,并将数据进行画图。我是菜鸟刚接触matlab,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如果有例程更好。谢谢!

网友:
读什么文件,画什么图。。。百度就可以。

网友:
读取纯数字文本可以用load
画图最基本的用plot。太简单的问题你完全可以直接百度。除非是你完全为了发一个无意义的贴

网友:
如果你要导入excel文件,直接在matlab主页点击导入数据,然后选择相应的文件,再选你要读进去的数据,然后再用plot或者stem等画出来就好了。

网友(2016-09-15):
Key words: plot, stem for plotting and fscanf, fread for reading text files
Cheers

网友:
问题描述详细一点就好了,什么类型的文件,什么类型的图

网友:
把数据导入到Matlab 可以用load, fread等命令,用Plot, Stem, Pie可以画图

网友(2016-11-11):
这个....入门级别的吧

网友:
首先读取文件中的数据,MATLAB有读取文件数据的语言,然后使用画图工具画图。

网友(2017-01-15):
画图推荐用plot

网友:
输入
>>demo
>>plot
描点作图

网友:
一个plo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