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这个金属怎么做的?

楼主(2016-07-17):
c

c

求助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张图,看不懂金属怎么跳线的。

网友:
调层 知道吧?

网友:
上面那两根左右各有两块黑的,那是跳层用的via孔!

网友:
3楼说得对

网友:
類似這樣
44444444   3444444444444
               4
             3  4
            3     4
4444444       444444444

网友:
这是反向啊,兄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难道不是同一层金属吗?这种反向的不是一次只能看一层金属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反向的图不应该是同一层金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