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解以下图形layout怎么画?

楼主(2016-07-17):
就是矩形里面开圆孔。不知道要怎么画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1. create shape选 donut 可以画出一个圆环
  2.画一矩形完全覆盖到这个圆环上
  3.在矩形内chop出一个矩形的区域 这个区域要大于圆环的内环小于外环
  4.将圆环和chop之后的矩形 merge即可

网友:
EDIT ->菜单栏里有相关的

网友:
画个圆,画个方,两者not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有没有直接画出来的方法,我这个图是copy过来的,它就是直接画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详细点么,我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chop怎么操作的?我点击chop没反应。

楼主:
回复 楼主:

   知道了,谢谢,我弄好了

网友:
真是恭喜了

楼主(2016-12-09):
回复 网友C:

Hi,你好,在不在?按照你的方法画出的圆是20边形的,半径大的时候太明显,怎么调整成64边?

楼主:
回复 楼主:

解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shift E,conic sides改大 越大越光滑

网友:
画圆画方然后       选中layer generation   and not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