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204b的调试

楼主(2016-07-17):
小弟加载流程是这样的,先配置fpga内参数,然后配置transceivers内参数,然后复位fpga侧gtx的sys reset。。然后就悲剧了,sync总是断。。是不是我复位流程不对?

网友:
你这个是204B的接收IP,你的system_ref和你的transceiver工作正常么?

网友(2019-06-22):
sysref和204B建链没太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