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ne cell

楼主(2016-07-17):
clone cell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一般发生在icg上吧。我遇到的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FF的timing十分紧,为了timing能过,clock要尽量的小,而把FF ck直接连到icg后边还不能满足timing,可以考虑clone icg,然后再缩clock latency,当然了,icg的E端要跟克隆的一致哇,不然逻辑就不对了。

网友:
后端基本上都不会去改ICG的连接关系。增加了ICG,做LEC还能过吗?还有一种改法是改ICG深度来解决timing问题,都涉及LEC的问题。有对LEC熟悉的能解释下哪种情况下LEC可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