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了解触控芯片里面的数字电路具体做了什么?

楼主(2016-07-17):
哪位大神了解触控芯片里面的数字电路具体做了什么?
科普一下

网友:
简单的猜测,肯定是通过电阻或者电容触控电路返回的ADC值,来判断接触的区域以及力度,之后再根据触控的区域来选择真正的触控中心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太简单了。
里面有各种去除各种噪声的电路,包括插值算法,等等。

希望有大神具体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