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MA总线的带宽应该怎么测

楼主(2016-07-17):
要测DMA的带宽   请教下各位测试DMA总线带宽的时候,用连续发送一帧的数据量除以这段持续时间就可以了吗,用不用考虑两次发送的间隔时间?

楼主:
哪位大神指教下哇

网友:
Don't understand what do you mean for bandwidth here, do you mean peak BW or average BW, if the system has only one DMA to Bus Fabric, then it takes all, otherwise, there is arbit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我一个设备使用总线,峰值带宽就是最大帧长除发送时间,平均带宽要考虑发帧间隔idle的开销,这样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