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神讲解下 PVT三项因素对数字电路的影响,谢谢!

楼主(2016-07-17):
主要不太理解温度对数字电路有什么影响呢?谢谢!

网友(2016-08-23):
同求,哪位大神能不能显露一下身手!

网友:
数字电路的工作效率由工作频率决定:工作频率越高,工作效率越高.但是过高的工作频率会使数字电路的温度升高过快,使电路工作不稳定,产生误操作,甚至烧掉

网友:
不同温度下,FPGA片上布线延时参数会有变化,如果时序约束做的不好,有些常温可以正常工作的程序,在高温或低温下可能就不满足时序要求,工作异常了。

网友:
好嘎嘎右大喊在

网友:
烧红的电阻丝,绝对0度下的超导,其本质就是不同温度下,电子迁移的阻力不一样。 同理对于半导体器件,不同温度下面的时序参数会不一样。一般来说,温度越高,timing 越差。

网友:
金属:从-40度到125度,电阻率增大70%
MOS:每降低1度,阈值电压增大2mV

网友:
BC,WC,TC
影响的话,主要还是对芯片的影响~

网友:
太多了。。。
温度会影响到 silicon base的电子迁移率,会影响transistor的threshhold 电压。。。。这都是physical的东西

网友A(2020-08-08):
P:performance,主要是指的芯片性能;
V:Voltage,工作电压,电压越高,电路的工作频率越高,性能也就越好;
T:terperature,温度,温度越高,MOS的载流子的迁移率越低,性能也会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erformance,主要是指的芯片性能;
V:Voltage,工作电压,电压越高,电路的工作频率越高,性能也就越好 ...

P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