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boost的启动电压为什么可以低至0.7V啊?

楼主(2016-07-18):
看到linear一个boost芯片LTC3539 0.7V就可启动,大概是什么工作原理啊,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Vout是芯片VDD,设计个starup ring osc,推一下,先把Vout推起来一点,power good之后正常工作吧

纯属猜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楼主:
谢谢,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个0.7V的电压怎么做准呢,难道是耗尽管+LVT NMOS做成的bandgap?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lvt的device。startup的时候只是一个open loop,ring osc产生的swithing信号去推switch,把vout推起来,vout跑到一定的电压比如2V以上这时候analog部分才会正常work,然后检测power good。。。。etc
   这类电路是需要一定的启动条件的

网友:
0.7v 应该是starup ckt的最低工作电压,然而应该跟bg并没有什么卵关系,跟vt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