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小数锁相环锁定检测以及时钟match的问题

楼主(2016-07-18):
问题一,由于在小数型锁相环里,PFD的两个输入一为参考信号,一为小数分频器输出,这两个信号之间会存在相位差。如果据此判断锁相环有无进入锁定状态,该如何设计电路?或者有其他的方法来判断进入锁定状态。
二,delta sigma调制器的工作时钟是多模分频器的输出,而多模分频器的控制信号又是delta sigma调制器的输出。这两个信号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时序处理上该如设计才能保证功能正确?

谢谢。

网友:
请问你的sigma delta是用逻辑电路搭的还是数字代码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可以吧!这有啥区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功能上应该没什么区别吧。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请问降低DSM的spur用什么办法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阶,dither,FIR滤波,多相位的VCO输出,DAC补偿,也就这些了吧?
不过每一种都不好弄是真的。。。。。。最近被虐得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