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skill问题,急

楼主(2016-07-18):
各位大神们,求助啊
我写了个skill脚本,最终输出结果是一个数字 ,实际是统计schematic里面信号线的数目,
但是最终结果只能在CIW界面显示,我希望把结果显示在schematic界面,有两种方式都可以:
1.弹出一个小窗口,在这个小窗口显示出结果;
2.在任务栏下面显示出结果,类似于显示选中对象数目那个方法,Sel:number.

网友:
把代码给我,我帮你加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代码如下:
procedure( NetCount()
let((objlist netlist obj (ternum 0) x)
objlist = geGetSelSet()
netlist = setof(obj geGetSelSet() obj~>objType=="line")
foreach(x netlist
        signame = x~>net~>sigNames
        signum = length(signame)
        ternum = ternum + signum
       )
       printf("the terminal number is %L\n" ternum)
   )
)

hiSetBindKey( "Schematics"
              "<Key>x"
              "NetCount()"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吃饭去了,你统计这个有啥用

网友:
对于第一个需求,可以去看SKILL User Interface Reference。
里面关于dialog的部分。文档里面有具体的例子。

网友:
第二个可以通过以下实现
hiChangeBannerLabel(hiGetCurrentWindow() sprintf(nil "Total Nets Number: %d" turnum)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图工程师要统计这玩意 ,我也不知道有啥用

网友:
统计这个还真想不出来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