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kill怎么去掉list里面重复的元素

楼主(2016-07-18):
请问大神们,有个list,想要去除重复的元素,
有什么方便的方法或明亮吗,例如perl的uniq之类的

网友A:
artUnique函数

下面是个例子
artUnique(list("1" "2" "3" "1"))
==>("1" "2" "3")

网友B(2017-04-19):
回复 网友A:

如果list是((11 "a") (12 "b") (13 "c") (14 "a")) ,想排除包含"a"的元素,该怎样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artUnique()函数是在什么地方查找到的?在API Finder中找不到相关的

网友(2021-08-30):
引用 网友A:
artUnique函数

下面是个例子

我也想知道,怎么找到artUnique函数

网友(2022-01-28):
https://bbs.eetop.cn/thread-605662-1-1.html

网友C(2022-12-1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list是((11 "a") (12 "b") (13 "c") (14 "a")) ,想排除包含"a"的元素,该怎样做 ...

是的啊 ,这种怎么处理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啊 ,这种怎么处理啊 ?

同求

网友(2023-02-07):
怎么找不到artUnique函数

网友D:
removeListDuplicates() 也可以

网友(2023-09-01):
a=list('(11 "a") '(12 "b") '(13 ”c“) '(14 "d"))      setof(x a cadr(x)!="a")

网友(2025-12-01):
引用 网友D:
removeListDuplicates() 也可以

virtuoso中好像找不到这个函数了

网友E:
这些函数在cdsFinder上都没有, 大佬是怎么知道的, 是早期版本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些函数在cdsFinder上都没有, 大佬是怎么知道的, 是早期版本吗?

看这篇帖子的方法3

https://bbs.eetop.cn/thread-60566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篇帖子的方法3

https://bbs.eetop.cn/thread-605662-1-1.html

谢谢, 还是要多看看手册, 估计有些函数是另外的app中才用的, 要确保对应的cxt load了才行. 比如si 和 dbAccess就不能调用这些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