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环形振荡器的phase noise仿真

楼主(2016-07-18):
请问为什么在0-500Hz左右phase noise的值是正的?按照公式应该最大为0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在很低的频率处放置得到的phase noise是不准确的,是通过外推得到的。另外在环路中,低频处的VCO的phase noise会被环路抑制,一般不太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谢谢了!但是你说的这个低频是相对来说的吧,pnoise中设置的这个频率是相距中心频率的频率啊,

网友B:
频率确实是相对基频来说的,dBc是相对载波来说的功率密度吧,所以最大不是0;
低频偏处的噪声主要来自器件的1/F噪声,越靠近基频越大。但是考虑基频附近的值意义不大,因为这意味着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噪声相对基频才有明显的变化,但是你的观察窗口不会那么久的,所以一般不太关心低频的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了。

网友C(2020-07-16):
引用 网友B:
频率确实是相对基频来说的,dBc是相对载波来说的功率密度吧,所以最大不是0;
低频偏处的噪声主要来自器件 ...

但是phase noise的曲线的横坐标不是偏频么?低偏频不意味着低频吧?

网友(2021-04-19):
引用 网友C:
但是phase noise的曲线的横坐标不是偏频么?低偏频不意味着低频吧?

此处的低频,就是指的低频偏移。如果与中心频率的频偏很小,也就是两个频率非常相近,那需要很长的时间窗口才能观察到两个频率的差异,这个对于中心频率的影响一般就不太关心了。

网友(2024-02-28):
谢谢各位的讨论,学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