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语言读取文件的部分数据

楼主(2016-07-18):
大家好,现在有一个文件里面有两列数据,第一列为名字和第二列为其相应的参数,想要实现读取里面参数,传递到另外一个函数的变量中,该用什么方式呢?gets直接读取了一行,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可以实现,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
每行读进来以后,用parseString() 处理一下,就可以获得这一行中,第一列和第二列的值。
然后你可以对他们做任何的处理。
完了再读入下一行。

下面是个大概的例子。

while(gets(nextline fileHd)
    lineContent = parseString(nextline)    ;parse with separate character
    funcWhatYouDefined(cadr(lineContent))
);wh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神!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修改Nmos管参数的时候,用到一段代码
        cdfgDateNM0 = cdfGetInstCDF(instNM0)
        cdfNM0W=cdfgDateNM0~>"w"~>value
        cdfNM0L=cdfgDateNM0~>"l"~>value
        cdfNM0Fingers=cdfgDateNM0~>"fingers"~>value
        printf("NM0 parameters setting!\n")
        cdfNM0W = "1u"
        cdfNM0L = "2u"
        cdfNM0Fingers = "1"
        instNM0~>"w" = cdfNM0W
        instNM0~>"l" = cdfNM0L
        instNM0~>"fingers" = cdfNM0Fingers

为什么不直接这样用呢?我觉得前四行代码好像没有什么用
        cdfNM0W = "1u"
        cdfNM0L = "2u"
        cdfNM0Fingers = "1"
        instNM0~>"w" = cdfNM0W
        instNM0~>"l" = cdfNM0L
        instNM0~>"fingers" = cdfNM0Fingers

网友:
在你给出的这段程序里面的确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