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状态机三段式中阻塞赋值的问题

楼主(2016-07-18):
在状态机三段式中,第二段(状态转移条件判断)中使用的是阻塞赋值,如 next_state=S2;而在第三段中描述次态寄存器输出时使用next_state的值做判断。三段三个always并行发生,那么当执行第三段中判断next_state时,怎么知道这个next_state是否已经在第二段中被改变了?    在仿真的时候modelsim先跑这三段中的第几段还会对结果有影响?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额,我知道了。。。无视我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以C语言这类语言的思想习惯来写Verilog

网友:
回复 楼主:

    tell me mo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个always是并行执行的但不是同时触发的,第二段是在cur_state改变后触发,所以不存在我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