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功耗1.5uA左右的LDO

楼主(2016-07-18):
此为超低静态功耗LDO(1.5uA)中的运放、功率管、电阻反馈、频率补偿电路,保护电路;
不解之处:1、此运放功耗大概0.8u左右,尾电流管倒比为了降低功耗,那串联为什么?还有那个串联的电阻时为了改善CMRR嘛?
              2、频率补偿电路论文上很少见,实在不懂,请大师讲讲或是有什么资料吗?
              3、保护电路,感觉既有短路保护功能又有过流保护功能,但还有说温度保护的,问:到底是什么保护,工作原理;
忘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图画错了吧,M8和M9的gate是floatin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M8为二极管接法,疏忽了,多谢提醒,

楼主:
没有新回复啊,,是不是我问的太多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dingyixia

楼主:
回复 楼主:

    以上问题对于前馈补偿电路,没有弄明白,有没有大牛提供一下前馈补偿的相关资料啊

网友:
前馈补偿搜Ka Nang, Alex LEUNG A capacitor-free CMO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amping-Factor-Control Frequency Compensation
还有这个LDO负载电容多大

网友:
大約MP:M10=1000:1,就像current mirror,當MP的電流過大,M10電流也會增大,使R5產生大電壓差大於M11的Vt閾值,使M11導通,再使M8電流增大,M8, M9就像current mirror,結果M9導通大電流使A點電壓往VDD抬高,MP電流就被限縮小了。這就是短路保护功能又有过流保护。
M7當作diode用,溫度過高時M7的Vgs會降低,M8的倒通電流會增加,同樣使A點電壓提高,MP被限流。這就是過溫保護。

网友:
為什麼不用long gate length 單一個M5? 而是用M5 M6串聯?
一是為了更小的電流,二是因為MOS model保證準確度之下gate length有所限制,所以單一個M5 gate length無法做太長,所以才會串連兩個。
R1是為了高頻的CMRR,原因讓你自己動動腦。

网友:
8楼的回答好赞

网友(2016-09-07):
回复 网友B:
完全赞同,但对于M7实现的过温保护不是太理解,请大神指点!多谢~

网友(2016-10-22):
回复 楼主:

1、此运放功耗大概0.8u左右,尾电流管倒比为了降低功耗,那串联为什么?还有那个串联的电阻时为了改善CMRR嘛?

串联的原因,之前8楼也说过了,我在补充一下,如果你的vbias是一个analog电压,M5,M6的length与mirror管子的L相同还能取到增强匹配的功能。
串联R1肯定会提高CMRR,但是是不是主要原因还不一定,R1有多大呢?

2、频率补偿电路论文上很少见,实在不懂,请大师讲讲或是有什么资料吗?
你的输出带载电容有多大呢?你给的信息实在太少了。
像你所说C1与C2会形成一个零点(为什么你要区分成两个呢?C1/C2?)R4你们真的加了?R4要慎重
基本的miller都没有做,电路很难稳定
3、保护电路,感觉既有短路保护功能又有过流保护功能,但还有说温度保护的,问:到底是什么保护,工作原理;
同意8楼,你的信息太少了。
没有办法深入分析。

楼主(2017-03-21):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你的讲解,看完更清晰了,不过,在电路中分析中,最后确定M7管是耗尽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呢看不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静态电流怎么测试呢?

网友(2017-07-05):
self-cascode,相比共源共栅,有更小的电压消耗,而且匹配性和抑制能力都不错

网友(2020-11-06):
R4什么作用呢

网友(2021-06-08):
馈补偿电路, c1&c2&R2 ???

网友(2025-03-07):
请问楼主,您的这个LDO流片测试了吗,稳定性怎么保证的呀,光前馈补偿的话,C1 C2和R2会形成零点,C1 C2和R2//R3也会形成极点,这俩差不太多,会相互抵消的,怎么保证稳定性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