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INERA的大牛,模拟工程师的工作方法

楼主(2016-07-18):
看过一本LINEAR大牛写的书,封面是一大堆电子版和示波器,然后很多前辈,说做模拟电路设计工程师就要这样工作。

目前工作了一段时期,似乎工作内容都是电脑上画电路,仿真。可能芯片回来了,也会参与部分测试工作。

是否,真正的模拟电路或者模拟电路系统,先要用分立的器件和芯片,搭出来一个系统,然后调试,成功后才能设计芯片。

可是目前做的SOC芯片,分工很明确,数字管数字,模拟管模拟,硬件,嵌入式开发,似乎按照大牛的工作方法行不通,表示费解。

请高人解惑。

网友:
你这是想成为大牛的节奏呀!
加油!!!

网友:
你描述的更像是板级工程师的情形。
做pcb相对成本低、周期短,仿真软件精度不高,因此一般就是在电脑上搭好电路,做个板子回来调。
而做ic设计的软件很强大,大多问题都可以通过仿真来调试。
如果系统存在疑点,也有先搭个板级平台试试的,不过好像很少。

网友(2020-04-22):
早期一些模拟工程师,尤其是一些大牛,喜欢用prototype的方式进行电路构想验证,比如发明BG的Bob Wildar,还有Bob Pease等等。他们倡导用理论+实验的方式来验证模拟电路的idea。尤其是Bob Pease这个白胡子老头,特别不喜欢spice。他们这种工作方式在当时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哪怕放在现在也没问题,现在都有一些模拟IC工程师会选择用实际的OP、电阻、电容搭系统验证想法,当然前提是他也做了充分的分析和建模、仿真等等。混合信号发展到一定阶段,模拟电路尤其是信号处理方面的电路都大规模集成了,而且eda领域spice modeling也越来越精准,人们就开始逐步摒弃用分立器件去搭电路验证想法了。